Altium Designer 铺网格铜时,网格的粗细可以调整吗?

楼主(2019-08-22):
altium Designer 铺网格铜时,网格的粗细可以调整吗?

网友A:
    铺铜的时候可以编辑这里改变线宽和间距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的时候可以编辑这里改变线宽和间距大小

这个的粗细有没有标准啊

网友:
    不清楚哦,之前我一般是用的7mil的线宽,最小要6mil的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