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与mm之间是怎么换算的?

楼主(2019-08-22):
mil与mm之间是怎么换算的?

网友:
1mil=0.0254mm

网友A:
2楼是错的,3楼是近似值,4楼精确。
自己百度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是错的,3楼是近似值,4楼精确。
自己百度一下不就行了。

谢谢大神,看了半天都被2楼和3楼的朋友搞蒙了,谢谢

网友:
1mm=39.37mil

网友:
设计中,大多数都是按40mil=1mm估值来的,如果处理细节的时候,按39.37毫英寸就行了。
pcb设计中常q切换单位,自行把握。

网友:
100mil=2.54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楼是错的,3楼是近似值,4楼精确。
自己百度一下不就行了。

你也应该先去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应该先去百度一下

你是按现在的楼层看的吧
除了2楼还有楼层标号外,3和4的标号都没显示了,请看右上角

网友:
2.54mm = 100mil

网友:
10mil=0.25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