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从原理图界面调整一下器件管脚的位置,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9-08-22):
想从原理图界面调整一下器件管脚的位置,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

解锁完了,要改属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锁完了,要改属性吗

解锁了,你就可以直接移动管脚的位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