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的封装库可以在PADS里调用吗?

楼主(2019-08-22):
    请问AD的封装库可以在pads里调用吗?

网友:
    还没这么操作过哦

网友:
    直接将AD文件转成PADS不就可以了

网友:
    没试过,但是你可以在AD里面建一个PCB文档把AD库里的所有原器件都放在这个PCB文档中,然后再用PADS打开这个PCB文档,提取到PADS的库里面

网友:
    可以将放置到一个新的PCB中,然后导入PADS,但是会缺少数据,需要在PADS中添加,如阻焊、贴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