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用matlab处理大数据的问题,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9-08-22):
问题:有一组大数据,数据内容为1000个点的坐标,且各个坐标都是有编号的,现在想分别按照0.05的等间距筛选出每个区域内即(0.05,0.05)(0.05,0.1)…、(0.1,0.1)…按照这样划分的区域,现需要求出落在每个区域里的点的个数,并且要求统计出各个区域内点的编号例如,1、2、6、8号点在区域1(即(0.05,0.05))。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试一下:
X = one(1:1000); %坐标点X轴
Y = one(1:1000); %坐标点Y轴
NodeId = zero(); % 标号序列
NodeCount = 0; %某区间符合条件的个数
for i= 1:1000
if((X(i) >= 0)&&(X(i)<= 0.05)&&(Y(i) >= 0)&&(Y(i)<= 0.05)) %落在(0.05,0.05)区间
NodeCount = NodeCount + 1;
NodeId(NodeCount) = i;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