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内存不足该如何破解?增加物理内存可行吗?

楼主(2019-08-22):
    最近用matlab跑程序,总是出现报出内存不足的错误,不知该如何破解?
    原系统是4G的,win7, 32位,如果增加到8G,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各路大神帮忙指导指导啊!!!

网友:
    光增加物理内存是无效的,32位最高只支持4G。 先换成64位系统,然后再增加内存

网友:
    把大块的数据,又不是很频繁用到的数据,写入文件,用的时候再从文件中读取。

网友:
    重装个64位系统 看下主板最大支持几G内存  把代码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通常都是代码有问题

网友:
    加大内存看看,32bit系统,在家用计算机和Windows 7 32bit下只能支持64bit程序,而且Matlab 32bit版只能使用2GB内存对于每个进程(即使在64bit下)  首要做的,就是把操作系统和Matlab都换成64位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建议硬件软件一起提高,加大内存是根本,但是同时也要优化程序,比如对程序中, 1.在后面程序中不会再用到的数据要及时清理,使用clear等命令 2.对运算时间要求不强的运算可以分段计算,这是很节省空间的,每次运行20000个数据和每次运行1000个数据很不一样

网友:
    增加物理内存自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不是为了能简化程序就要优先简化程序,这个是最省钱的。一般你看看能不能不使用或少使用循环、若必须使用循环看能不能是循环次数减少,矩阵的大小能减小就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