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流关断电路仿真

楼主(2019-08-22):
如图所示。这个一个过流保护电路,电路分析结果是当输出电流过大时,三个电阻上的压降变大,Q1集电极和基级有了大于0.7V的压差时,Q1导通,将Q3的基级拉到12V,Q3被关闭。Q3关闭后,Q1也关闭,当负载不变时,随后Q3再次打开,并且循环以上的状态,Q3将一直处于开关状态,不能起到过流完全关断的功能。
如何修改一下,能够实现图二期望的波形?怎么引入滞回电压呢?

大佬们帮忙研究下

电路及仿真

电路及仿真

期望波形

期望波形

网友A:
这个波形是不是因为响应时间太长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是不是因为响应时间太长了啊

横轴是不同负载的输出电压变化

楼主:
负载是R8。仿真图是输出电压随负载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轴是不同负载的输出电压变化

看着这个曲线,正好是线性的,感觉Q3根本就没关断啊!你要不要提高R3,R4,R5的值或者提高R6的值试试呢?

网友B:
算一下,3个10欧并联在3.3欧,三极管0.6V基本导通,所以过流点基本就是在200ma附近保护,那么三极管基级电流差不多在()12-0.6)/2/10K =0.55ma,放大器放大倍数是多少?100倍,才55ma,怎么过流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一下,3个10欧并联在3.3欧,三极管0.6V基本导通,所以过流点基本就是在200ma附近保护,那么三极管基级电 ...

仿真结果如上图所示,处于放大状态时,三极管电流一直是170mA左右,随着负载变化,基级电流一直在变。这个我就很郁闷了?没搞懂,按道理直流增益应该是个恒定值。

放大状态仿真

放大状态仿真

楼主:
增益为何会一直在变化呢?

三极管增益

三极管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如上图所示,处于放大状态时,三极管电流一直是170mA左右,随着负载变化,基级电流一直在变。这 ...

Q7 基级串个电阻,目前是Q7 进入不了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