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的adc走线一般多宽

楼主(2019-08-22):
    霍尔传感器测电机转向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A:
    15mil 经不多了

网友:
    随便了。。。。10~15mil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il 经不多了

    我才走了6mil

    上次我要求 6 mil,PCB Layout 跟我做對,故意走 5 mil。>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包地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C:
    包地,走远弧,线最好走15mil以上

网友:
    至少10个mil吧,包地处理

网友:
    能走粗尽量走粗

网友:
    一般大于10mil就好了,但记得做到立体包地,空间不足的话,保持2-3线距

网友D:
    ADC信号线一般是属于高阻吧,电流很小,容易受干扰。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尽量走细、短、直,并考虑地线屏蔽,甚至加一条单独的地线,两者走差分方式来连接测量点和A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地,走远弧,线最好走15mil以上

好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信号线一般是属于高阻吧,电流很小,容易受干扰。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尽量走细、短、直,并考虑地线屏蔽, ...

    我只记得之前一直走的很细,很少走10mil以上,楼上都说要走粗,应该是吧

网友:
    走线距离短尽可能的走粗线,一般8mil 问题都不大 而且要做包地处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才走了6mil

为啥他们都说走10以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