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核,uboot源代码有改动,Yocto如何修改?

楼主(2019-08-22):
    请问内核,uboot源代码有改动,Yocto如何修改?

网友:
    当对内核或uboot进行修改了, 再在Yocto中构建时, 需要在Yocto 中修改内核或uboot的coMMIt ID。

得到内核或uboot的commit ID:

    在内核或uboot目录下:

git add .(提交所有的改变)

git config - -gobal user.email “your Email address”(提交修改者邮件)

    git config - - global user.name “your name” (提交修改者名字)

git commit -m “comment”添加注释

git log (得到commit ID)

    Yocto 中内核修改地址:

/home/roy/MYD-Y6ULX-devel/04-Source/fsl-release-Yocto/sources/META-myir-imx6ulx/recipes-kernel/linux/linux-mys6ulx_4.1.15.bb 中的“SRCREV”

    代码示例如下:

opyright (C) 2013-2016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 Released under the MIT license (see COPYING.MIT for the terms)

SUMMARY = "Linux Kernel for MYiR MYS6ULx board"

    DESCRIPTION = "Linux Kernel provided and supported by Freescale with focus on \

i.MX Family Reference Boards. It includes support for many IPs such as GPU, VPU and IPU."

require recipes-kernel/linux/linux-imx.inc

    require recipes-kernel/linux/linux-dtb.inc

DEPENDS += "lzop-native bc-native"

LOCALversion = "-1.2.0"

    SRCREV = "d87b5be6bfc5a78cd45d8efa044fddcd7f4b2ac1"

SRCBRANCH = "mys-6ulx"

    SRC_URI = "git:///${HOME}/MYiR-iMX-Linux;protocol=file;branch=${SRCBRANCH} \

    &nBSP;          file://defconfig \

        "

DEFAULT_PREFERENCE = "1"

COMPATIBLE_MACHINE = "(mx6ull|mx6ul)"

Yocto 中uboot 修改ID位置:

/home/roy/MYD-Y6ULX-devel/04-Source/fsl-release-Yocto/sources/meta-myir-imx6ulx/recipes-bsp/u-boot/u-boot-mys6ulx_2016.03.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