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 画四层板出现铺铜问题

楼主(2019-08-22):
我用AD17 画了个四层板铺铜,出现这样下面2个问题,请大神看看能否给到解决方法?

1   相同的GND1网络,有的方框,没有铜,有的确可以铺铜。请看下面图片。

2   铺铜后,铺铜后的铜皮不能包裹过孔。

网友:
网络不一样吧

网友A:
连接方式是全连接吧

网友B:
    图一应该是网络没选对,图二应该是铜箔与孔的连接方式为十字连接,所以会出现没有完全包裹孔,你按照下图去改下选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应该是网络没选对,图二应该是铜箔与孔的连接方式为十字连接,所以会出现没有完全包裹孔,你按照下图去 ...

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方式是全连接吧

    都是同一个GND1网络

网友:
    问题1,没有选 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