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I的ADC所说的单极性和双极性

楼主(2019-08-22):
ADuCM360/ADuCM361的模拟输入可以接受单极性或双极性输入电压范围。
双极性范围不代表器件可以处理相对于地的负电压。它只是意味着,只要不超过绝对输入电压范围,输入范围便可在共模电
压上下以V REF 的幅值变化。
在单极性模式下,模拟输入电压范围降为共模电压与正输入电平之和,因此,正输入不得低于共模电压。
例如,若ADC0配置为差分模式,采用外部1.0 V基准电压源,且ADC负输入设置为1.5 V(共模电压 = 1.5 V),则双极性模式下的
有效输入电压范围为0.5 V至2.5 V,单极性模式下为1.5 V至2.5 V。此外,在单极性模式下,若输入电压为负值(AIN− > AIN+),
则ADCxDAT箝位在0x00000000,ADCxSTA[4](错误位)置1。
上面spec上的描述,有几个疑惑:
1、ADC的1V外部基准,为何共模输出可以>1V?
2、ADC的负输入是什么意思?这路ADC是差分的,难道还能单独配置负通道输入?那ADC的Vbias是干嘛的?
3、双极性下有效输入范围0.5V到2.5V这个是如何计算的?Vcm±1V(基准电压源?)?
感谢大神讲解一下

楼主:
上面第二问题的vbias有误哈

网友:
共模电压是差分输入的中点电压和基准电压不是直接相关的。这颗IC的基准电压决定了差分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
vbias应该是芯片输出吧,用于单端输入用的吧。如果共模电压设置为1.5V,基准源为1V,那就是1.5+-1V的电压输入范围。这种负输入固定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拿来当单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