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基频信号的谐波。

楼主(2019-08-22):
有个问题,就是说某个基频信号的谐波,比如说是5次谐波形成了天线进行了辐射,那么我进行点接触测量频谱的时候,这个5次谐波还存在吗,或者说会5次谐波的幅值会不会减小。

网友A:
    你说的点接触是不是用近场的探头啊,大多情况应该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点接触是不是用近场的探头啊,大多情况应该是存在的。

    应该不算近场吧,就是和clk的线进行接触,近场我也量了,5次谐波在接触的时候很弱,但是在近场的时候比较强,强弱是和其他的谐波相比。还有就是近场测量是不是测量不到恒定的磁场,只能测量变化的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