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若硬件设计成LAN5-DCS LAN6-PCS LAN7-GSM850 LAN8-GSM, 软件是否能...

楼主(2019-08-22):
MTK 定义MT6162 LAN5-PCS   LAN6-DCS    LAN7-GSM  LAN8-GSM850,
请教大神,若硬件设计成LAN5-DCS  LAN6-PCS  LAN7-GSM850  LAN8-GSM,
软件是否能在设置中相应的也交换过来配置?
非常感谢!

网友A:
    好像前两天有人问射频天线方面的问题,好像只有发射,没有接收,PA 的逻辑控制都是对的 ,后面好像就是修改了 LAN 配置 弄好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前两天有人问射频天线方面的问题,好像只有发射,没有接收,PA 的逻辑控制都是对的 ,后面好像就是修改 ...

    请问下是在哪个文件中修改对应的LAN端口?

网友B:
    能改LNA端口更好   我们现在做2频用以往的SAW,900、1800RX走线交叉了,只能用上下位1800、900的SAW,
    如果能改那更好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改LNA端口更好   我们现在做2频用以往的SAW,900、1800RX走线交叉了,只能用上下位1800、900的SAW,
    如 ...

    你这个高频与低频走的走反了软件是交叉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