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作用,工作特点及接地方式

楼主(2019-08-23):
    电流互感器作用,工作特点及接地方式

    电流互感器的作用是:将一次回路大电流变为二次回路标准的小电流(5A或1A),从而使测量仪表和保护装置标准化,小型化,并使其结构轻巧,价格便宜,便于屏内安装;并可采用小截面电缆进行远距离测量。
    电力系统中广泛采用的是电磁式电流互感器,它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似。电流互感器的原理接线如图:

    电流互感器的工作特点:

    1、一次侧电流:一次绕组串联在所测量的一次回路中,并且匝数很少。因此,一次绕组中的电流I完全取决于被测回路的负荷电流,而与二次绕组电流大小无关。

    2、二次侧电流:二次绕组中的匝数N2很多,是一次绕组匝数的若干倍。二次绕组的电流完全取决于一次绕组电流。

    3、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所串接的负载,是测量仪表和继电器的电流线圈。它们的阻抗都小,因此电流互感器在正常工作时,二次侧接近于短路状态,这是与普通电力变压器的主要区别。

    当一次侧流过电流I1时,在铁芯中产生交变磁通,此磁通穿过二次绕组,产生电动势,在二次回路中产生电流I2。

    电流互感器在正常工作状态时,二次负荷电流I2所产生的二次磁势对一次磁势F1有去磁作用,因此合成磁势F0及铁芯中的合成磁通数值都不大。

    电流互感器在正常工作时,二次绕组绝对不允许开路。

    如果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开路,则二次磁势等于零,而一次磁势不变,且全部用于激磁。此时合成磁势Fo等于F1,比正常状态的合成磁势增大了许多倍,使铁芯中的磁通急剧增加而达到饱和状态。

    铁芯饱和,使随时间变化的磁通波形变为平顶波。在波形上升和下降处,因磁通急剧变化在二次绕组内所感应的电势可达几千伏甚至更高,对设备和人员是极其危险的。

    磁感应强度骤增,会引起铁芯和绕组过热。在铁芯中会产生剩磁,使互感器准确级变低。

    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必须接地(只能是一点接地),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当一、二次之间绝缘被破坏时,对二次设备与人身造成危害,所以一般宜在配电装置处经端子接地。

    电流互感器一次回路不能接地,电流互感器的一次回路就是被测线路的主回路,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是不能接地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短路事故。

    不少朋友留言问一次侧,二次侧是什么?

    针对暖通空调系统,简单说:一次侧二次侧分别都有两个不同温度。一共四个不同温度。通过物质间进行热传递。一次侧是提供换热的介质。二次侧是用户需要用到的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