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安全的供电系统:TN-S接零保护系统

楼主(2019-08-23):
    如何选择单相电机运行电容和启动电容?

    【导读】一般单相交流电动机都需要一个或两个电容器才能正常运转,如常见的离心风机,家用风扇,家用设置驱动电机等。那么,在电机电容丢失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为电机选择匹配的电容呢?

    落地扇、吊扇等风扇常用的启动电容

    功率更大的单相电机用启动电容,如洗衣机

    首先电容电压的选择:

    耐压公式:U(电容)大于或等于1.5*U;

    如AC220V的电机,通常使用400V或450V的电容器。

    其次电容量的选择:

    单相运行电容公式:C=1950×I/U×cosφ(用一个电容,既是启动电容又是运行电容,电风扇、洗衣机等小容量电动机常用)

    启动电容器容量公式 :C=3500*I/U*cosφ(用一个电容只是启动时投入,正常运行时断开,用转换开关或离心开关切换。

    双值电容运转电容容量公式 :C=1200*I/U*cosφ(用2个电容,一个负责运行,一个负责启动)双值电容起动电容容量公式 :C=(2~3)*C(运转电容)

    C:电容容量:I:电机额定电流,U:电动机额定电压,cosφ:功率因数0.7。一般不用计算,按每100W配运行电容2~3μF,起动电容是运行电容的2~3倍。

    电动机的电容选择对电压要求严格,一定要等于或大于于电动机额定电压的1.5倍以上。额定电压220V电源的,电容额定电压不能低于400V。电容值有一定的宽泛性,大点小点都没有关系,特别是启动电容,可以在工作电容的2-6倍选取。

    电容量也不能太大,虽然电容量大一点能让电机转速提高,扭矩增大,但如果选择太大的电容会造成电机电流过大,发热严重从而烧毁电机。比如原来4UF的电容可以加大到5UF,但不能加大到10UF,原则是不能超过额定电容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