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如何排版?

楼主(2019-08-23):
请问下在排PCB板的时候是要根据哪些规则或是基于什么来排布的呢?

网友:
像艺术一样排布

网友:
    你说的是布局还是拼板?排版是什么鬼?

网友:
    根据产品设计要求和PCB设计要求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板?

不是,是元器件的排布

网友(2019-12-18):
    第一位:客户需求(如接口方向,接口间的间距);第二位:性能(如散热,特殊器件的要求);第三位:方便走线(线近可能短,电源线及地除外)

网友(2020-03-03):
    接插件(结构/客户),模块化,就近原则

网友:
    本人一点小经验就是先确定接口位置和朝向,然后根据接口位置分功能模块放置元器件,这样方便后期检修。其他的就一般常识性的经验,电源侧与信号侧要隔开,尽量合理布局减少不必要的过孔。其他也就没什么了,项目做多了自然就能摸索出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