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信号处理电路中FPGA与DSP的接口方法研究

楼主(2019-08-23):
e8信号处理电路中FPGADSP的接口方法研究

摘要:通常在有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le mTay)和DSP(Digital sigIlal Processor)参与的数据采 集处理系统中,正确地解决它们之间的接口是个非常重要而且必须面对的问题。针对闭环消偏光纤陀螺信号 处理中既要实现对快速A仍采样数据进行滤波,同时又能保证光纤陀螺能够实现闭环控制以及具有一定的带 宽,以光纤陀螺(FoG)信号滤波处理电路中FPGA和DSP的接口问题为例,探讨了三种不同的接口方案的 设计思路、优缺点及其适用情况,考虑到光纤陀螺信号处理及其滤波电路的具体情况,最后选择利用FPGA 内部的FIFo(First In First out)数据缓冲器实现FPGA与DSP的接口方案,它实现了逻辑芯片FPGA和数字 信号处理器DsP之间无缝连接,大大提高了DSP的使用效率,解决了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数字滤波)之间相冲突的矛盾。

网友:
研究研究,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