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宽过载问题

楼主(2019-08-23):
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们常说1mm的线宽过流是1A。这里的1A是指几V呢?如果是5V那么1mm线过载为5W,但如果是3V那么过载变为3W了?

网友A:
这段线的功率不是跟这段线的阻抗和电流有关吗。为啥会是电压,规定铜厚之后,阻抗就一定了,就只跟过的电流有关了

网友B:
功率的公示是P=UI。 你想法中I是对的,但是你确定5V或者3V的压降全都落在这1mm的线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的公示是P=UI。 你想法中I是对的,但是你确定5V或者3V的压降全都落在这1mm的线宽上?

比如TYPE C的输出要求100W   ,但TYPEC的电压是5V-20V的输出范围,这个时候走线是按20V来算还是按5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线的功率不是跟这段线的阻抗和电流有关吗。为啥会是电压,规定铜厚之后,阻抗就一定了,就只跟过的电流 ...

有输入宽电压范围的呢?

网友C:
    既然是走线了,那导体本身上的压降是很小的,所以不会产生明显的功耗。
    至于走线的电压参数,主要是用来计算与旁边导体的间距要求(根据这两个导体之间的电压差),也就是线距而不是线宽。
    电流影响线宽,电压影响线距。

网友: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高压线的传输损耗计算,跟这个是一样的,不能使用P=UI来计算!得使用P=I^2*R来计算!因为传输线可以等效为许多电阻通过理想传输线串联,串联电路中电流是相等的,影响发热的,就是阻抗,线越宽,阻抗越小,相同功率下通过的电流越大!而且按照你说的,举个例子:假如一段1MM传输线(阻值为1欧姆,则承受功率为1W)在串联个2欧姆电阻到地,你加3V电,传输线上1A;加5V电,传输线上1.7A,功率过大就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TYPE C的输出要求100W   ,但TYPEC的电压是5V-20V的输出范围,这个时候走线是按20V来算还是按5V呢?
 ...

高中物理老师说“同学们,R=ρ×L/S ”,当你走线确定的时候, 你就可以确定你走线的直流阻抗了。
你算算这个电阻是多大。然后在去弄明白其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TYPE C的输出要求100W   ,但TYPEC的电压是5V-20V的输出范围,这个时候走线是按20V来算还是按5V呢?
 ...

    肯定是按5V的,所谓过载就是你电流大了就会发热很厉害,甚至烧断传输线!你5V电流20A都能承受还承受不了5A电流?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走线了,那导体本身上的压降是很小的,所以不会产生明显的功耗。
至于走线的电压参数,主要是用来计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按5V的,所谓过载就是你电流大了就会发热很厉害,甚至烧断传输线!你5V电流20A都能承受还承受不了5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中物理老师说“同学们,R=ρ×L/S ”,当你走线确定的时候, 你就可以确定你走线的直流阻抗了。
你算 ...

说到公式就晕

网友:
    type c的100w是20V/5A,实际上type C最大电流就是按5A设计,不管是多少V,因为线径在那儿。

网友:
    可以用此工具计算6 `7 }0 y/ T' s" x

    712.03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