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器代换方法及故障点解析

楼主(2019-08-23):
电感器代换方法及故障点解析

     【导读】通常情况下,电感器损坏后,应使用与其性能类型相同,主要参数相同、外形尺寸相同电感器来更换,但若找不到同类型电感器,也可用其他类型的电感器代换。以下是电感器代换方法及故障点解析。

代换电感器时,首先应考虑其性能参数(例如电感量,额定电流,品质因数等)及外形尺寸是符合要求,几种常用的电感器的代换方法如下:

1. 小型固定电感与色码电感器色环电感器之间,只要电感量,额定电质同外形尺相近,即可以直接代换使用。

2. 半导体收音机中的振荡线图,虽然型号不同,但只要其电感量,品质因数及频率范围相同,也可以相互代换,例如:振荡线图1F-1-1可以与lTF-3直接代换。

3. 电视机中的行振荡线圈,应尽可能选用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否则会影响及电路的工作状态。

4. 偏转线圈一般与显像管及行,场扫描电路配套使用,但只要其规格,性能参数相近,即使型号不同,也可相互代换。

断路是电感器常见的故障,特别是在用较细的多股漆包线绕制的电感线圈中更容易出现,产生这种故障的原因除了脱焊外,很可能是由于线圈受潮后霉断,线圈的断线往往是因为受潮发霉或折断的,一般的故障多数出现在电感线圈出头的焊接点上或经常折断的位置。

短路故障:产生这种故障是由于电感线圈发后线圈之间绝缘变差,因而发生漏电或局部短路,测试时会发现电阻值较正常情况的小,短路现象越严重电阻值越小,电感线圈漏电或局部短路会造成电感器电感量和品质因素不合要求,如果线圈完全短路(电阻值为0),往往是因为线圈的两个引出端相碰。

断股故障:在收音机的中波段电感线圈中特别多,因为中波段电感大多数是采用较细的多股漆包线绕制而成的,有7股、9股、14股、28股等,股数越多,线圈的q值就越高、多股线图很容易断掉其中的几股,特别是在线固与引出焊片更容易发生断股现象,这种故障在测量时会发现电感的电阻值比原来的有所增加,如果断股发生在接头处,通过仔细观察往往能够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