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的三个作用

楼主(2019-08-23):
    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的三个作用

     【导读】接触器在电气的使用非常普遍,所以在电气控制电路中处于主导地位。在控制电路和控制系统的电器,需要有较强的通断能力,又因为此类电器的操作频率高,所以对电气和机械的寿命要求长,那么接触器就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种低压控制电器。

    接触器的作用,主要用来频繁接通和分断带有负载的主电路或者大的容量控制电路,并且可以实现远传自动控制。而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主要是现实自锁和互锁功能。

    接触器的主要用途就是用于电动设备的电路控制和电热设备的控制以及电容器组的控制等!它又是主要低压控制电器中的主导产品之一,所以广泛应用在电力传动系统。

    辅助触点一般有三个作用:

    (1)形成自锁回路

    自锁回路是电力控制中必不可少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基本电路,如图所示:

    当按下启动按钮SB2,交流接触器KM线圈得电吸合,相应的主回路中交流接触器主触点KM闭合接通电路,辅助常开触点闭合,形成自锁,确保启动按钮SB2松开后,电路仍然自保持工作。

    实际应用中:自锁电路用的是接触器的常开触点,和启动按钮并联。

    (2)形成互锁回路

    接触器互锁电路也是应用相当广泛的基本电路,互锁原理如图所示:

    交流接触器KM1的常闭触点串联在交流接触器KM2线圈回路中,相应的,交流接触器KM2的常闭触点也串联在交流接触器KM1线圈回路中,说白了,这两个交流接触器不能同时工作。

    实际应用中:接触器的互锁电路中,使用的是接触器的常闭点,和互锁的接触器线圈串联。

    (3)进行电路的信号传递

    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接触器的辅助常开点或者常闭点进行开关量的信号传递。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接触器控制电动机运行,电动机的停止和运行信号!

    一般情况下,我们用接触器的常开点作为电动机运行信号动作指示,常闭点作为电动机停止信号指示。

    正常情况下,电动机处于待机状态,接触器常闭点用来接通停止指示灯信号,告诉我们电机在停止位置,当电机运行时候,接触器吸合,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相应的“停止”指示回路断电,“运行”指示回路导通,此时传递出的信号为:停止指示灯灭,运行指示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