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保护两种方式应如何选择?

楼主(2019-08-23):
    短路保护两种方式应如何选择?

     【导读】电气线路当中三大保护功能之一的短路保护,早已告别了保险丝熔断器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监测灵敏度高、动作迅速可靠的各种智能保护器。在这些智能保护器当中,大多数产品针对短路提供两种方式的保护选项供用户选择。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这两种保护方式哪?

    今天本文为大家略做一下讲解,以便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正确选型。

    1、鉴幅方式短路保护

    这种短路保护方式,通过字面就可以直观的理解——当被保护的对象中实际电流值超过所设置的目标值后,保护器就认为线路发生了短路故障,随即(有部分保护器还可以设定动作时间)动作切断电源。

    该种短路保护方式由于只针对线路电流量检测,因此它适合供电线路距离不长,负载类型较为单一且波动不大的环境下,例如民用变配线路等。

    2、相敏方式短路保护

    如果我们面对的电气线路供电距离较长,而且当中用电负荷类型繁多并含有频繁启停的负载,那么再采用鉴幅方式的短路保护恐怕就容易发生保护器误动作的情况,影响正常供电质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选择专门针对上述情况设计的相敏方式短路保护。

    该保护方式相较于上面的保护方式,它不光单纯采样线路当中的电流值更同步检测电路电压值,然后将两种电量值通过一定的公式进行计算分析,能正确分辨出线路当中的短路电流和启动电流亦或其它叠加电流,有效避免不必要的误动作发生!由于具备上述特性,该短路保护方式目前是电气动力线路的首先。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切实尊重被保护线路的负载类型、供电距离等参数,才能正确选择合适的短路保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