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装修水电改造后漏电保护开关配置问题

楼主(2019-08-23):
    解决装修水电改造后漏电保护开关配置问题

     【导读】目前家庭装修水电改造在装修中的重要程度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而在电路中除了电线的布置最重要的就是家居配电箱内的开关配置,以下将给大家说说装修水电改造后漏电保护开关应该如何配置的问题。

    先给大家说说个人配置配电箱开关的具体步骤,大家可以看看,个人总结的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是根据家里不同的使用功能把家里的电路划分为不同的回路,个人一直坚持的回路划分方式给大家分享出来:家里所有的照明单独的划分为一个回路;家里所有的普通插座单独划分成一个回路;柜式空调插座单独划分为一个回路,每个壁挂式空调也都是单独各自划分为一个回路;厨房所有插座单独划分为一个回路;卫生间的所有插座也是单独划分为一个回路;

    第二步是计算用电负荷,划分完家里电路的回路以后,然后就可以计算出每个回路大致的用电负荷,知道了大致的用电负荷后就可以根据我们每个回路的用电负荷来计算出来每个回路的电流,这样就可以选择导线了,总开关要根据家里总的同时用电负荷来选择导线;

    第三步是根据选择的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来选择空气开关或者是漏电保护开关,例如家庭常用的2.5平方的铜芯电线的安全载流量范围是大概19A到26A的范围,所以此时个人在选择开关时都是选择16A的开关,因为16A的开关可以保证导线出现过载就会跳闸保护,16A要小于2.5平方铜芯电线的载流量最低值19A,这样选择是正确的;

    最后一步就是选择开关的类型了,上面知道了开关的开关的一个选择参数即额定电流,另外家里的开关我们要选择C型的开关,例如常见的C10C16C20等等,照明回路要选择普通的空气开关,插座回路要选用漏电保护开关,总开关个人建议选择空气开关。

    知道了选择的具体步骤大家就可以自己来配置开关了,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认为目前阶段最好的家居配电箱内的开关配置:

    这里以最常见的100平米左右的房屋为例,别墅和大平层不在这个范围内:总开关选用C50A或者是C63A的2P的空气开关;照明回路选用C16A的2P的空气开关;柜式空调回路选用C20A或者是C25A的2P或者是1P+N的漏电保护开关;壁挂式空调回路选用C20A或者是C16A的2P或者是1P+N的漏电保护开关;普通插座回路选用C16A的2P或者是1P+N的漏电保护开关;厨房插座回路选用C20A或者是C25A的2P或者是1P+N的漏电保护开关;卫生间回路选用C20A或者是C25A的2P或者是1P+N的漏电保护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