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DC20-30V输入,输出DC12V5A隔离电源。需要过电磁兼容试验。

楼主(2019-08-23):
请大神指点一下,做一个DC20-30V输入,输出DC12V5A隔离电源。需要过电磁兼容试验。
我不知道过电磁兼容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和普通的60W电源需要注意或增大什么东西。还请大家指点下。
查了一些资料,上面有说:变压器屏蔽,增大驱动电阻使开关变慢一些,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有人说用软开关,同步整流。这个就复杂了,不知道不用能不能过去。

网友:
可以参考电脑电源,只是把输入电压改低,少几组输出而已

网友A:
    DC输入的电源,抑制EMI的干扰,和AC-DC的电源是益阳的道理,把它当成普通电源来做就行了,不要太担心!注意变压器的匝比和屏蔽,MOS离芯片越近越好,芯片离输入端越远越好。变压器的下方尽量少放敏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输入的电源,抑制EMI的干扰,和AC-DC的电源是益阳的道理,把它当成普通电源来做就行了,不要太担心!注意 ...

    主要是没做过,也没参与过测试整改过程。

网友:
    和普通电源基本想近,20-30v输入的电源,电压不宽,好做,放心去做吧。

网友:
    注意走线布局,尽量避免功率环路,区分功率地,信号地。
 变压器注意屏蔽,mos加磁珠,增加驱动电阻  都可以采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