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DC-DC电源的电感怎么选择?

楼主(2019-08-23):
请教一下大家,DC-DC电源的电感怎么选择,一般选择的值取理论值的多少倍?电感的选择对负载的影响规律是怎样的?还有负载的纹波电流是可以计算的嘛?还是直接取最大输出负载电流的30%?感谢!

网友A:
一般电感的饱和电流最好近输出电流两倍以提高高温时可靠性。直接根据规格书去电感值是比较适合的。电感感值越大,响应速度越慢,纹波越低。纹波电流也是可以计算的,纹波也是可以计算的,根据电感电流变化值,以及电容的等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感的饱和电流最好近输出电流两倍以提高高温时可靠性。直接根据规格书去电感值是比较适合的。电感感值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