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无输出电压怎么办?

楼主(2019-08-23):
开关电源无输出电压怎么办?感谢!

网友:
自己设计的开关电源?一步一步查啊,从220V开始,整流桥,开关管,控制器,变压器,输出整流。

网友:
    不好回答,先检查是不是有输入。在进一步分析负载是否开路、短路。

网友:
    一是负载短路。
    二是开关电源有故障须检修。

网友:
    开关电源坏了,重新购买或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