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8-23):
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1.FPGA如何合理的把内部的驱动时钟输出,用于驱动外部芯片,如AD。时钟200M以上。
XILINX 和 ALTERA两家的芯片有差异吗。
2.同时,要把AD的数据读回来。是否要考虑PCB走线延时影响到的时钟同步问题(数据的建立保持时间,或数FPGA读到AD输出数据在期望的一个或数个时钟后)。如果有影响要调整,是用示波器实测还有用别的方法。通常是怎么做的。
希望各位大神给点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A:
    1. 直接用DCM模块输出一个时钟 再用一个ODDR直接输出到你外部引脚上就行 还有你200M的时钟 应该是查分的吧 你可以用DCM生成两个200M,相位差180度时钟 用两ODDR输出。
2.没做过200M的AD 这么快的速度 估计会影响 尽量保证输出等长吧 其他的也不清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直接用DCM模块输出一个时钟 再用一个ODDR直接输出到你外部引脚上就行 还有你200M的时钟 应该是查分的 ...

    谢谢大神,之前看资料好像不需要两个时钟,DDR直接可以根据CLK双沿输出0和1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之前看资料好像不需要两个时钟,DDR直接可以根据CLK双沿输出0和1吧。

DDR确实是可以双采样的 你用的是DDR几 我现在用的DDR3反正都是差分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确实是可以双采样的 你用的是DDR几 我现在用的DDR3反正都是差分时钟。

    我用的是ZYNQ,只是之前考虑输出AD采样时钟,没用过这类的东西有疑问。

网友C:
    1、altera有个专用的原语“clock—***”具体忘记了, 并且硬件上也要接在PLL的专用时钟管脚输出上面才可以,如果接在普通管脚上面输出的时钟抖动会比较大,不要那样用;xilinx用ODDR就行了,输出200M没问题。
2、这个相当于一个源同步模型,参照源同步模型的时钟约束方式做适当约束即可,你200M的AD,数据接口应该是LVDS的。用示波器测试是最准确的,不然一般是内部的逻辑分析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ltera有个专用的原语“clock—***”具体忘记了, 并且硬件上也要接在PLL的专用时钟管脚输出上面才可以 ...

谢谢了,大概了解清楚了,
内部的逻辑分析仪是FPGA内部的吗?有没有介绍这方面的文档。

网友D:
    请问,如何用CPLD控制AD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用CPLD控制AD芯片?

1、逻辑分析仪是FPGA自带的IP实现的,xilinx 一般是chipscop,altera是signal tap,可百度相关资料,蛮多的;
2、CPLD控制AD,你只要按照AD芯片的接口时序来操作即可,高速的的AD一般不会用CPLD做,CPLD资源太少了,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与或非而已。
    3、建议你认真读DATASHEET。

网友:
    FPGA、CPLD本身就不适合用来输出200MHz的时钟。
对于需要提供200MHz时钟的系统,应该考虑使用专门的时钟芯片,而不是FPGA,或者CPLD。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