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群测试。

楼主(2019-08-23):
在IEC61000-4-4的标准中有看到,做脉冲群测试时,被测试产品要放在一个50*50cm,高10cm的木垫上,想问下这个木垫有什么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木垫,对实验结果有什么影响呢?望大虾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是为了将测试条件统一,以方便失效后的重现。

当EUT架在高10公分的非导体物质上后,EUT以及其附属线材对于地面的杂散电容基本上就固定了,不会改变。

网友B:
    统一测试布置,防止你拿到其他实验室测试又出现不通过,都规定在这么高的台子上,可以提高一致性。

网友:
    学习了。SEDP、CS、S2a、S3均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将测试条件统一,以方便失效后的重现。

    当EUT架在高10公分的非导体物质上后,EUT以及其附属线材 ...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统一测试布置,防止你拿到其他实验室测试又出现不通过,都规定在这么高的台子上,可以提高一致性。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