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地桩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应该大于最高频率或者关心谐波所对应波长的二十分之一。

楼主(2019-08-23):
请问接地桩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应该大于最高频率或者关心谐波所对应波长的二十分之一。
我知道是天线效应,偶极天线效应最小,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是二十分之一,而不是别的,如果有公式更好了。

网友:
看到楼主疑问正好想起一个疑问,借楼主宝地一问
各种资料上只考虑了接地桩的间隔。辐射源与接地桩的距离不需要考虑么?
就是说如果辐射源离那一排接地桩很近,接地桩间隔满足要求,也会有同样的屏蔽效果么?
有关接地桩间隔与屏蔽效能关系的计算是不是只是考虑了平面波?远场?

网友:
    辐射源或强干扰源边最好有个接地,典型的如时钟电路边的安装孔,有利于共模干扰尽快回到源头,可以减小干扰。

网友A:
    2#楼说的是接地过孔吧,板边的接地过孔和上下GND相连,就相当于个屏蔽腔体,只不过过孔由于间隔有开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是接地过孔吧,板边的接地过孔和上下GND相连,就相当于个屏蔽腔体,只不过过孔由于间隔有开口。

嗯嗯,就是。好像跟楼主讲的不是一回事。。。
我的问题就像是:计算蜂窝孔屏蔽效能时要不要考虑辐射源与蜂窝孔的位置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就是。好像跟楼主讲的不是一回事。。。
    我的问题就像是:计算蜂窝孔屏蔽效能时要不要考虑辐射源与 ...

屏蔽效能基本都是实测,仿真的话,可以放个源,但源和蜂窝孔位置关系可能对屏蔽效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