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壳地的作用有哪些,这些作用的原理是什么呀,机壳地和共模干扰什么关系?

楼主(2019-08-23):
机壳地的作用有哪些,这些作用的原理是什么呀,机壳地和共模干扰什么关系?感谢!

网友: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铁路信号设备地线干扰抑制方法的研究》,你找找看一下。

网友:
机壳如果是全导体,那就相当于法拉第屏蔽,既可以屏蔽外面的电磁波,也可以阻挡里面的电磁波辐射出去。
而机壳接地一是安全,二是低频的共模信号的部分能导入大地,减小共模干扰,三是给静电提供放电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