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电路需要哪些元件?

楼主(2019-08-23):
    正反转电路需要哪些元件?

         【导读】正反转电路最主要的元件是接触器,其他还包括按钮、熔断器、热继电器、断路器等。接触器的接线柱很多,但其实只有三类:常开触点、常闭触电和线圈。

    最主要的元件是接触器▼

    接触器的接线柱很多,但其实只有三类:常开触点、常闭触电和线圈。

    线圈通电与否,决定了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电的状态——线圈不通电时,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电闭合;线圈通电时,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电断开。

    常开和常闭在接触器上的标识为NO和NC,很多人容易将二者混淆,这里告诉你们一个好记的方法:O就是Open(开),C就是Close(闭)。

    线圈的接线柱标识为A1(进线)和A2(出线),有些接触器上面会有两个A2,这只是为了接线方便,使用时任选一个A2进行接线即可。

    接触器上的L1,L2,L3和T1,T2,T3是接触器常开触点,L是进线,T是出线。这种常开触点需要接在主回路中——也就是直接为电动机提供电源。它与标识为NO的常开触点没有区别,之所以要区分开,纯粹是为了好区分主回路和控制回路。

    按钮

    按钮有三种——启动按钮、停止按钮和互锁按钮。所有按钮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按下按钮后内部发生改变(原本断开的现在闭合,原本闭合的现在断开),松开手以后按钮会自动恢复原状(原本断开的就恢复断开,原本闭合的就恢复闭合)。

    启动按钮原本是断开的,停止按钮原本是闭合的。互锁按钮中有一对接线柱处于常开状态,一对处于常闭状态,按下后,常开闭合,常闭断开,松开后恢复原状。

    保护装置

    过载(短路)保护:熔断器、热继电器、断路器。

    主回路

    主回路是为电动机提供电源的,我们先来看一下▼

    图中的QS是断路器,FU是熔断器(这个图没有FU,下面的图中会出现),FR是热继电器,都是保护元件,我们不需要管它。

    注意看KM1和KM2的相序,当接触器常开触点KM1闭合后,接在电动机上的相序是(从左至右)L1,L2,L3;当另一个接触器的常开触点KM2闭合后,接在电动机上的相序是(从左至右)L3,L2,L1。上文已经说过了,改变相序就能改变电动机的转动方向。因此,KM1闭合和KM2闭合,两次电动机转动的方向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