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Entry HDL

楼主(2019-08-23):
        Schematic instance: @02_043758B_LIB.02_043758B_TOP(SCH_1)AGE6_I23@CA~
PACITORS.CAP(CHIPS)
        Physical Path: @\02_043758b_lib\.\02_043758b_top\(sch_1):page6_i23@cap~
acitors.cap(chips)
        Check the PACK_TYPE or PART_NAME property assigned to the instance and~
ensure that the part exists in the part table file.
 #738 ERROR(SPCOPK-1051): Cannot find the physical part CAP for
        Schematic instance: @02_043758B_LIB.02_043758B_TOP(SCH_1)AGE6_I24@CA~
PACITORS.CAP(CHIPS)
        Physical Path: @\02_043758b_lib\.\02_043758b_top\(sch_1):page6_i24@cap~

这种错误是怎么意思?

网友:
添加器件的时候选器件之后再add试试看

网友:
1.排除PFT文件中没有包含这个器件
2.排除器件是否没有指定pack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