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负载电容选择

楼主(2019-08-23):
各位大神,当晶体的负载电容与芯片要求的不相同时,用哪个作为选择标准。如下图:芯片手册要求Cl=15pf;晶体手册Cl=12pf;
如果使用时必须要选个15pf的晶体,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网友A:
    芯片手册中的CL根本不是推荐值,它所在的列为conditions,也就是得出的结果是在这个条件下测试得到的。你要设计的电路是根据你所选晶体的CL去适配,这个CL值和你所选的外部匹配电容也不是一个值,不知道你纠结啥。

网友B:
    15P和12P这么小的值也需要纠结啊。装一个能用就行

网友:
    视电路而设

网友:
    换符合的晶振吧,不然有些校准好弄

网友:
    频率校准可能不好弄

网友:
    能用的就行~~別糾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手册中的CL根本不是推荐值,它所在的列为conditions,也就是得出的结果是在这个条件下测试得到的。你要 ...

测试条件是不是推荐值,但是在没有推荐值的情况下,这个是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参考。
还有,一般手册上的测试条件还有不是推荐值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P和12P这么小的值也需要纠结啊。装一个能用就行

    不是纠结的这个。这里选12pF还是15pF我都测试过了,对功能基本没影响。
    问题的关键是晶振的校准本来就不好搞。想弄清楚这里用哪个参数来设计,以后记住就好了,当经验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手册中的CL根本不是推荐值,它所在的列为conditions,也就是得出的结果是在这个条件下测试得到的。你要 ...

    朋友,给你发个附件,可以学习下如何设计晶体电路,大部人对晶体的选型以及晶体电路的设计都还在懵懂的状态。

网友C:
    高通平台,只是不知道哪个芯片,一般都有内部电容会校准用,用于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通平台,只是不知道哪个芯片,一般都有内部电容会校准用,用于温度补偿

IPQ8065,第一次搞高通方案,感觉就是个大坑啊。
不知道其他公司怎么用的,我都想放弃了。什么资料都没。
现在看来还是海思好,不仅是中文,关键是什么资料都提供。

网友:
小公司高通支持不太好

网友:
引线分布电容都不止3pF,这个问题别考虑了。

网友:
数据手册上要求的负载电容等于并在晶振两个引脚之间电容值加PCB走线杂散电容只和。如果取杂散电容3pF那么就有15=(12+12)/2+3懂否?

网友(2019-09-23):
    好资料,学习学习3 D" \: {# C2 B' e%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