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7铺的网格地和keep out报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8-23):
如标题所示,我在铺网格地时不断有 网格地和keepout层的距离错误,当移除keepout 时错误消失,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格地的网络是GND

网格地的网络是GND

此图为错误描述

此图为错误描述

网友:
    设置个keepout和铜皮的规则

网友A:
    更新一下铜就好了吧

网友B:
    不建议使用网格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使用网格铜皮

    哈哈啊哈 大佬说可减少寄生电容 说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一下铜就好了吧

    试过了 重铺和更新都没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重铺和更新都没啥用

    这个需要看下具体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