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变量值直接输出 和 sprintf输出 不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8-23):
    nitao=2.175;
    nitae=2.18;
    derta33=30.3;
    derta13=5.7;
L=0.1;%m
lamda0=0.633*10^(-6);%m
    Vm=100;%v
    e=43;
A=10^(-3);%m^2
dertaf=10^7;%Hz

    syms Ez;
E=solve(2*pi*L/lamda0*((nitao-nitae)+Ez*(nitae^3*derta33-nitao^3*derta13)/2)==pi,Ez);
E
sprintf('半波电场强度:%e','E')

Vpi=E*L;
    dertaph=Vm*pi/Vpi;
    dertaph
sprintf('相位延迟:%e','dertaph')

    P=e*A*Vpi^2*dertaph^2*dertaf/(pi*L);
P
    sprintf('驱动功率%e','P')

结果:
E =
(9444732965739290427392*pi)/1196549586897533007794808436155 + 11258999068427/287405211048345088
    ans =
半波电场强度:6.900000e+01
    dertaph =
(100*pi)/((4722366482869645213696*pi)/5982747934487665038974042180775 + 11258999068427/2874052110483450880)
ans =
相位延迟:1.000000e+02相位延迟:1.010000e+02相位延迟:1.140000e+02相位延迟:1.160000e+02相位延迟:9.700000e+01相位延迟:1.120000e+02相位延迟:1.040000e+02
    P =
    43000000000*pi
    ans =
    驱动功率8.000000e+01
为什么变量值和sprintf的值不一样?
    为什么相位延迟有这么多个?

网友:
    之前遇到过

    • syms Ez;
    • E=solve(2*pi*L/lamda0*((nitao-nitae)+Ez*(nitae^3*derta33-nitao^3*derta13)/2)==pi,Ez);
    • E
    • sprintf('半波电场强度:%e',double(E))

    •
    • Vpi=E*L;
    • dertaph=Vm*pi/Vpi;
    • dertaph
    • sprintf('相位延迟:%e',double(dertaph))

    •
    • P=e*A*Vpi^2*dertaph^2*dertaf/(pi*L);
    • P
    • sprintf('驱动功率%e',double(P))

就得到:

    E =
    (9444732965739290427392*pi)/1196549586897533007794808436155 + 11258999068427/287405211048345088
    ans =
 半波电场强度:3.919945e-05
    dertaph =
(100*pi)/((4722366482869645213696*pi)/5982747934487665038974042180775 + 11258999068427/2874052110483450880)
 ans =
相位延迟:8.014380e+07
P =
 43000000000*pi
    ans =
驱动功率1.350885e+11

    是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