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Lattice参考设计中启用了只读属性?

楼主(2019-08-23):
    颜色:#2F5496; mso-ansi-language:EN-US“>为什么在Lattice参考设计中启用了只读属性?

网友:
    颜色:#2F5496; mso-ansi-language:EN-US“>有一个已知问题,一些Latticereference设计在其子文件夹和文件中启用了只读属性。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将导致源文件以来的问题要删除只读条件,请取消选中“常规”选项卡下文件夹或文件“属性”菜单中的“只读”属性,并应用于子文件夹和文件。或者,如果您使用notepad ++作为编辑器,则它具有删除文件的只读属性的函数。只需转到EDIT选项卡,然后单击Clear Read-Only F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