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Entry HDL

楼主(2019-08-23):
有原理图,但是封装管理里面没有元器件,导入不了PCB,请问如何操作。谢了

网友:
    Part Manager,我的Allegro怎么没有?是单独的程序吗?有合适的器件管理数据库例子参考下吗?

网友:
    HDL比Orcad复杂一些!原理图符号调出来的时候有库么?如果没有在做原理图库的时候将相关封装信息写进去就没有

网友:
    单个元器件里面可以查看到封装信息吗?原理图都可以画了,多半是库路径设置有问题

网友:
对于新版本会有专门的PTF文件来指定元器件对应的封装名
老版本可以单个元器件图标来对应元器件封装
封装名对应在 JEDEC TYPE里面,在里面写上信息再试试

网友:
    请在PTF文件中对应的part type 中填入封装信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