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电源请教大神。

楼主(2019-08-25):
做12V输出的电源时,输出肖特基的选择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选100V的余量很多,而Vf却很高,影响效率,选80V的,非常规物料。最后想选60V的,Vf低,能提高效率。这样变压器的匝比就在9左右,这就导致D变大,在低压重载时基本上超过50%,最后出现大小波。如何是好呢?

网友:
反激吗?能量=L*I平方,一般反激的大小波都是电感和当前的电路不匹配,我一般调节采样电阻的阻值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