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板子上的GND的直流电阻多大?

楼主(2019-08-24):
请问PCB板子上的GND的直流电阻多大?

网友:
    很小,估计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
    PCB布板中GND的面积越大,电阻是越小,GND在PCB中面积大小影响不大 一般自己设计电路最大的问题是干扰 所以尽量做大GND 所以一般空的地方都附铜 还有在电路边上画一圈GND 这样可以抗外部干扰

网友:
    +1
    PCB布板中GND的面积越大,电阻是越小,GND在PCB中面积大小影响不大 一般自己设计电路最大的问题是干扰 所以尽量做大GND 所以一般空的地方都附铜 还有在电路边上画一圈GND 这样可以抗外部干扰

网友:
    毫欧以下,如果电流检测大于10A,就得考虑影响

网友:
    谁能算出来才叫牛。。。。仿真也不行的。。。道理

网友:
    那得看你的板子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