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旧手机芯片设计软件无线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9-08-23):
    FPGA芯片价格昂贵,现在四核以上的旧手机拆机芯片多如牛毛、价格低廉,如果用一个旧手机芯片代替fpga,一个几百兆采样的模数转换,一个几百兆的数模转换,再加一个调谐芯片和一些宽频射频芯片制作sdr,与上位机实现双向edp高速通信,行不行?

网友:
    手机芯片,没有什么接口,如何与高速AD,DA连接? 另外,如何跑算法? 跑linux,然后通用cpu来跑调制,解调算法,做FFT/iFFT运算? 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