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们,看看这个运放的衰减比例怎么计算

楼主(2019-08-23):
    输入电压80V到100V,这种衰减的线性怎么保证

网友:
    线性?运放有很高的开环增益,闭环就可以保证线性。运放输入+-电压相等,没有电流流入,然后就可以算出来了。先计算+的电压,然后根据+-电压相等,算出输出电压,很简单的

楼主:
    R12也接gnd的话就是VIN*R12/(R8+R12)=VOUT,现在R12一端接VOUT了,公式?

网友:
    先算R7左端电压,再算R7右端电压,然后根据运放输入的+和-相等,得到-的电压,再根据这个电压算输出值

网友:
    放大倍数和R6、R7、R11、R13没啥关系,就是普通的负反馈放大器,里面的几个电阻大概是为了对输入电压进行偏置,使得输入电压范围满足运放输入范围。

网友:
    既有偏置作用,也要把增益一起算进去

网友:
    就是个单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

网友A:
    里面的R6,R7,R11,R13真是不知道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R6,R7,R11,R13真是不知道干嘛的

    是标准的差分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