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中发现几MHz的时钟在几百MHz的频点的辐射超标怎么办?

楼主(2019-08-23):
测试中发现几MHz的时钟在几百MHz的频点的辐射超标怎么办?

的确如果时钟的上升时间足够快的话,其频宽可以很宽直至几GHz,但是信号也有一个有效带宽的说法,一般来说是到5次谐波,此时幅度还能保持70%,但是到了7次谐波就只有30%了,照此来看几十甚至十几次谐波的幅度应该足够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啊,但是现实中就经常有很高次谐波还超标的。

也知道共模辐射的强度是跟频率成正比的,不知道除了这个理由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

网友:
    可能还会有串扰吧。

网友A:
    辐射的源头是ΔI噪声
    那么它的来源:一个是芯片级另外一个是PCB板级 其公式就是di/dt
    从这个来说去频率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辐射的源头是ΔI噪声
    那么它的来源:一个是芯片级另外一个是PCB板级 其公式就是di/dt
从这个来说去频率 ...

    因此 为了避免电磁干扰,需要提供一个稳定,完成的电源电压和地电位即电源完整性也可以说是PCB EMC设计。
所以我们所做的EMC设计就是指这些东西,只是大家没有觉得出来。

网友:
    我觉得主要和频率有关,频率到GHz和标准单位Hz差了很多个数量级。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好多硬件工程师喜欢问我们的,最近的确是在学习SI的知识,结合这个例子来讲还真把自己弄懵了。

网友:
    个人认为谐波的多少,能量强弱完全是由于时钟信号的上升沿时间决定的,一个方波信号CLK的上升时间为0,谐波可以扩展到n倍多,如果是个正选CLK谐波会少的多。

网友:
    理想的方波信号,高频的谐波杂讯应该多会逐渐衰减,但实际中并不是完全理想的方波,会存在过电压和连波现象,这些现象会使高频杂讯增加。

网友:
    你确认是晶振电路辐射的么?我怎么觉得应该是IC有PLL电路,将晶振频率倍频到几百MHz后,IC或者相关电路辐射的呢?

网友:
    没有看到原理图呀

网友:
    有效的可达10次谐波

网友:
    伍尔特有芯片级的屏蔽材料。可以试试。(上次他们FAE过来聊到过)

网友:
    学习下,这块儿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