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只有Xpedition的PCB文件,没有中心库,那么可以编辑器件封装或者导...

楼主(2019-08-23):
请教一下大神,只有xpedition的PCB文件,没有中心库,那么可以编辑器件封装或者导出封装库吗?感谢!

网友A:
可以新建一个新的库,然后指定,封装库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新建一个新的库,然后指定,封装库就有了

    怎么把PCB板上的元件导出来放到新建的库里面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把PCB板上的元件导出来放到新建的库里面去?

    从 layout里导出Design data,然后在中心库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 layout里导出Design data,然后在中心库导入

哦,谢谢!

网友:
    到处封装库,然后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