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导出3d stp文件为什么没有印制板的零件

楼主(2019-08-23):
如题,导出3d其他都是有实物的3d,就是没有板子的厚度等信息

楼主:
就是一个铜皮,没有整个1.6mm厚的板子

网友A:
    要在板子里把叠层厚度填进去,另外板边要做成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板子里把叠层厚度填进去,另外板边要做成shape

另外板边要做成shape???
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详细的操作步骤啊,我现在搞了很久一直弄不出来,谢谢啦

楼主:
    我知道为什么没有板框,因为我们的板框不是密闭的,结构给的dxf没有密闭,后面自己加shape形状就好了

网友(2019-11-22):
    请问楼主导出的3D文件 STP是用哪个软件打开的 PROE吗  我以产试过不行  版本16.6

网友(2020-09-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解决了吗?

楼主:
    要在板层中设置厚度

网友(2020-12-17):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为什么没有板框,因为我们的板框不是密闭的,结构给的dxf没有密闭,后面自己加shape形状就好了

是Shape导出来也不是零件有遇到过吗?

网友B:
    要在allegro里面把叠层厚度算进去才可以显示厚度

网友:
    弄个design outline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21-07-01):
    把板框改为shape形式

网友:
    解决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顶层有shape会显示,但是不显示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在allegro里面把叠层厚度算进去才可以显示厚度

加了厚度,还是透明的,不显示哦

网友:
看不太明白

网友:
    使用了cutout,使用outline,删除cutout就好了。

网友: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加油,奋斗么一天

网友:
    要在板子里把叠层厚度填进去,另外板边要做成shape
跟他說的一樣

网友:
    3D还没搞过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