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修地铜

楼主(2019-08-23):
大家好,allegro 铺地铜之后,会发现有些元器件和走线间距之间会有些地铜很不规则,但是又没办法通过shape里面的修铜命令去修,大家都是如何修铜的?使用挖空命令去挖空?

网友:
我都是仔细看 仔细挖掉

网友:
是自动避让吗?有可能是之前挖了铜剪切,shape-void-delete试一下

网友:
可以将间距适当加大,实在修不了的可切掉,通过补铜方式接在一起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看来只能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