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表面用小圆点或方格进行铺,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9-08-24):
我看到TI的电路板用小方格进行铺,与一般的不铺或网格不一样,请问下有什么优点或原因是什么?多谢了。

网友A:
    无任何连接的平衡铜。。。

网友:
    其实也是蛮想问的,看到很多放这种小方格的

网友:
    这些方格应该是开窗,用来散热的。

楼主(2019-12-04):
引用 网友A:
无任何连接的平衡铜。。。

是的,是平衡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