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沿孔出线问题

楼主(2019-08-24):
如上图为Intel公版出线,W/S=4:4,间距平均,怎么弄出这种平滑效果,感谢!

网友:
    snake 这个命令就可以

网友:
Intel公版文件可以上传一下吗?

网友A:
    可以先走45度调好间距,统一变换下弧形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走45度调好间距,统一变换下弧形线即可

这是bga区域走线,你的方法走不出去

网友:
    调小个点弧形走出去,或者先45度再推弧,走一路其他copy

网友:
    snake 模式吧

网友:
    简单操作,可以蛇形画,也可以画完折线在手动弧形

网友:
    应该有skill辅助吧

网友:
    蛇形走线可以达到

网友:
    45°走线后怎么调成蛇形?

网友B:
    先直线走,走好后,输入aicc,框选走线,走线就变弧形了,或者是设置好间距等规则,直接用hug only模式下走弧线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直线走,走好后,输入aicc,框选走线,走线就变弧形了,或者是设置好间距等规则,直接用hug only模式下走 ...

您这个操作我没明白,AICC是什么命令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操作我没明白,AICC是什么命令呀

是个快捷键,让走线由45度变成弧线,在命令栏中输入,再框选走线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个快捷键,让走线由45度变成弧线,在命令栏中输入,再框选走线就行

刚试了一下,这指令强啊,关键我env里找不到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试了一下,这指令强啊,关键我env里找不到也能用

    不用env设置,直接用的,好像是软件自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