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源滤波器以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9-08-26):
如何选择电源滤波器以及注意事项?

1、如何选择电源线干扰滤波器?
    有的顾客以为EMI滤波器的插入损耗越高越好,滤波网络的级数越多越好。其实这并不是选择滤波器的正确方法。此外,级数越多的滤波网络,价格越贵,体积和重量也越大。其实选择和评估电源线滤波器的唯一办法是将其装到设备上进行试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滤波器,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备负载阻抗。而不能单一从阻抗(50Ω)插入损耗数据来推导,它是一项滤波元件阻抗与设备阻抗的复杂函数,其量值及相位在频率范围内有变化。滤波器选择试验所要求的传导辐射控制(FCC,VDE)及灵敏性控制的不同性能等级在设备上进行。
2、是不是所有具有相同电路及元件值的滤波网络,性能都相同?
    所有具有相同电路及元件值的滤波网络,性能并不一样。元件值是在某一频率(通常为1KHz)时指定和测得的,而滤波器的性能是在整个频率范围内都需要的,而不仅仅在元件测量时的频率。元件的结构形式及接入滤波器的方法,对滤波器的性能都是相当重要的。
3、安装对滤波器的性能重要吗?
    安装及接线对滤波器的性能影响较大。电源线滤波器最好安装在设备的电源线输入端。滤波器是高频信号的障碍,其作用决不能因离散电容耦合电源输入线与电源输出线或受保护设备的任何其它导体而失效。
在安装电源滤波器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电源滤波器的外壳与设备地之间必须有良好的电气连接。不要把滤波器安装在绝缘材料板或喷漆表面上,要安装在金属机壳上。还要避免使用长接地线,这样会大大增加接地电感和电阻,从而严重降低滤波器的共模抑制性能。比较好的方法是:用金属螺钉与弹簧(星行)垫圈将滤波器的金属屏蔽外壳牢牢固定在系统电源入口处的机壳上,或用铜编织麻花接地带与地点相连。
    2)在捆扎设备电缆时,严禁将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电缆捆扎在一起。因为这样加剧了滤波器输入输出之间的电磁耦合,严重破坏滤波器对EMI信号的抑制能力。
    3)不要将滤波器安装在设备屏蔽的内部。因为这样,设备内部电路及元件上的EMI信号会因辐射在滤波器的端引线上生成EMI信号而直接耦合到设备外面去,使设备屏蔽丧失对内部电路和元件产生的EMI辐射的抑制。
    4) 建议利用设备原有的屏蔽,将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端有效的隔离开来,将滤波器输入输出端间可能存在的电磁耦合控制到最低程度。
一般滤波器的壳体是接到所保护设备的框架或机壳上,线侧导线应保持短小并与负载侧导线很好地隔离。理想的隔离系统是壁装滤波器,带有进线插座。

网友(2020-05-09):
不要将滤波器安装在设备屏蔽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