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用于防雷的接地电阻?

楼主(2019-08-26):
    如何测量用于防雷的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测试方法(以ZC-8型接地电阻测试仪为例):
    一、接地电阻测试要求:
    a. 交流工作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b. 安全工作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c. 直流工作接地,接地电阻应按计算机系统具体要求确定;
    d. 防雷保护地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
    e. 对于屏蔽系统如果采用联合接地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Ω。
    二、接地电阻测试仪
    ZC-8型接地电阻测试仪适用于测量各种电力系统,电气设备,避雷针等接地装置的
    电阻值。亦可测量低电阻导体的电阻值和土壤电阻率。
    三、本仪表工作由手摇发电机、电流互感器、滑线电阻及检流计等组成,全部机构装在塑料壳内,外有皮壳便于携带。附件有辅助探棒导线等,装于附件袋内。其工作原理采用基准电压比较式。
    四、使用前检查测试仪是否完整,测试仪包括如下器件。
    1、ZC-8型接地电阻测试仪一台
    2、辅助接地棒二根
    3、导线5m、20m、40m各一根
    五、使用与操作
    1、测量接地电阻值时接线方式的规定仪表上的E端钮接5m导线,P端钮接20m线,C端钮接
    40m线,导线的另一端分别接被测物接地极Eˊ,电位探棒Pˊ和电流探棒Cˊ,且Eˊ、Pˊ、Cˊ应保持直线,其间距为20m
    1.1测量大于等于1Ω接地电阻时接线图见图1 将仪表上2个E端钮连结在一起。
    2.2、测量小于1Ω接地电阻时接线图见图2 将仪表上2个E端钮导线分别连接到被测接地体上,以消除测量时连接导线电阻对测量结果引入的附加误差。
    2、操作步骤
    2.1、仪表端所有接线应正确无误。
    2.2、仪表连线与接地极Eˊ、电位探棒Pˊ和电流探棒Cˊ应牢固接触。
    2.3、 仪表放置水平后,调整检流计的机械零位,归零。
    2.4、将“ 倍率开关”置于最大倍率,逐渐加快摇柄转速,使其达到150r/min。当检流计指针向某一方向偏转时,旋动刻度盘,使检流计指针恢复到“0”点。此时刻度盘上读数乘上倍率档即为被测电阻值。
    2.5、 如果刻度盘读数小于1时,检流计指针仍未取得平衡,可将倍率开关置于小一档的倍率,直至调节到完全平衡为止。
    2.6、如果发现仪表检流计指针有抖动现象,可变化摇柄转速,以消除抖动现象。
    六、注意事项
    1、禁止在有雷电或被测物带电时进行测量。
    2、仪表携带、使用时须小心轻放,避免剧烈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