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为什么总是跳闸?

楼主(2019-08-26):
    漏电保护器为什么总是跳闸?

漏电保护器跳闸是对设备和人身安全的一种有效保护!但使用过程中总是跳闸就显的不正常了。
    漏电保护器总是跳闸的原因有很多,基本可以分为:
    一,漏电保护器本身的问题。
    1,试验按钮测试漏保。
    漏电保护器上面都有试验按钮,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试验按下,看看漏电保护器是否会保护性跳闸!可以用来确定漏电保护器本身是否正常!
2,整定值或者漏保动作值过小。
    漏电保护器的漏电动作电流太小,和实际电路应用不匹配,家庭漏电保护器一般都选择漏电电流值在15mA-30mA之间的快速动作漏电保护器。
使用过程中要注意漏电值匹配:
    例如:总开关用漏电保护器和电热水器用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就不同,后者更小!

    二,线路存在漏电!
当电路的漏电电流值超过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时,漏电保护器就会动作跳闸!
    建议:借助绝缘摇表查线路绝缘!
    三,漏电保护器除了具有漏电保护动作外,还具备空气开关的功能:短路保护功能和过载保护功能。
    1,短路保护:
线路存在短路情况,一般这种情况在停电后都不可恢复,所以漏电保护器在短路保护跳闸后一般都送不上!情况比较直接,明显。
短路可以借助万用表或者摇表判断。
2,过载保护:
    漏电保护器的过载保护也是比较常见漏保跳闸的原因。
    用电器使用过程中,又增加了新的用电器,或者很多用电器同时开着等等情况就很容易造成线路过载,从而引发漏电保护器跳闸保护。
综上所述:63A漏电保护器如果用在家庭用电中,并且跳闸后可以送上的情况判断:漏电保护性和过载保护性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