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区别

楼主(2019-08-26):
    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区别

    一般比较:
1、交流电是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直流电则方向不变。

    2、交流电没有正负极,直流电正负极不能互换。
深度比较:

    1、直流输电时,其两侧交流系统不需同步运行,而交流输电必须同步运行.交流远距离输电时,电流的相位在交流输电系统的两端会产生显著的相位差。

2、直流输电发生故障的损失比交流输电小.两个交流系统若用交流线路互连,则当一侧系统发生短路时,另一侧要向故障一侧输送短路电流。

    3、在电缆输电线路中,直流输电没有电容电流产生,而交流输电线路存在电容电流,引起损耗。

    加深理解:
    1、“直流电”(Direct Current,简称DC),又称“恒流电”,恒定电流是直流电的一种,是大小和方向都不变的直流电,它是由爱迪生发现的。1747年,美国的富兰克林根据实验提出电荷守恒定律,并且定义了正电和负电的术语。
    恒定电流是指大小(电压高低)和方向(正负极)都不随时间(相对范围内)而变化,比如干电池。脉动直流电是指方向(正负极)不变,但大小随时间变化,比如:我们把50Hz的交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后得到的就是典型脉动直流电,半波整流得到的是50Hz的脉动直流电,如果是全波或桥式整流得到的就是100Hz的脉动直流电,它们只有经过滤波(用电感或电容)以后才变成平滑直流电,当然其中仍存在脉动成分(称纹波系数),大小视滤波电路的滤波效果。
    2、交流电(alternating current),简称为AC。交流电也称“交变电流”,简称“交流”。电流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为交流电。它的最基本的形式是正弦电流。当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后,产生交流电流的方法则被法拉第同时发现,法拉第因此被誉为“交流电之父”。